神舟优雅W430S键盘报警维修

楼主(2010-05-19):
接机故障为,电脑可以正常开机,但按键盘报警,把键盘拔了好的,直接判断为键盘坏,给客户报价,维修,订货,今天键盘到

换上新的键盘,以为事情就搞定了,刚开机还好,没过一会再按键盘,又听到滴滴刺耳的声音了。

没办法,拆机,量键盘接口的对地阻值,正常,加焊EC IT8512E,还是一样,纠结。还能有什么原因呢。手上没EC芯片,有的话就换一个试试。

想到刷BIOS试试,于是搜索X20AI BIOS(版号)发现网上有新版本,为1.08,而我的版本才1.04

看到1.08更新内容,其中有一句为 “解决 鼠标键盘失灵,以及BIOS资料无法保存问题

下载,在DOS下刷,试机2小时都没问题

附上BIOS文件

网友:
那原机上面的那个键盘也是好的,键盘异响的原因就是BIOS引起的,是吗?

网友:
神舟的拉机BIOS也会引起报警呀,楼主能不能说详细点,在DOS怎样刷BIOS?

网友:
不错,维修就是这样,一招一招来。想到什么就去做。建议楼主还是买个编程器。。修本本经常都能用到。

网友:
有一个580U,能在DOS下刷就DOS刷,不会出错,其实启动也很方便的,只要一个U盘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修电脑,编程器是必备的。好多都要刷BIOS。

网友:
没想到BIOS也会引起键盘失灵,之前都定向于机器进水了,要是我肯定直搞ec看来万不可定向思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