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M1210 待机电流0.05A,开机会无显掉电

楼主(2010-05-19):
同行一台DELL M1210D,拆机,上可调电源电流上到0.48左右掉电且电流没有跳变,偶尔又可以点亮一次,点亮后,关机再开又是电流上到0.48左右且电流不跳变.根据分析,感觉待机电流0.05A有点偏高,偶尔又可以点亮一次又怀凝有地方空焊,于是压着北桥开机,故障现象一样.不上内存测得右边的两个灯在闪,上内存时不闪.说明内存过了,不放心,上了假负载,测CPU复位,电源好信号都正常,由于有个DELL M1210的好板,不过是独显,客户的板是集显的,直接对换BIOS后,故障现象还是一样.排除了BIOS问题后,重点排察南桥跟EC这块.根据由易到难的原则,先加焊EC,上电,待机电流变为0.01A,我测过我好板的待机电路也是0.01安,然道就好了吗,心里一阵兴奋,于是上CPU,上内存,触发,电流有跳变,且过一会DELL的第一个灯亮起.电路上到1.05安左右.狂喜.到此此机故障修复.故障维修难度不大.

网友:
少有这样的问题,我们都是做的显卡。

网友:
EC刚好在无线网卡下,可能温度高了造成虚焊,这种可能性高点。我感觉每台机器出问题都有他的原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