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DV2000暗屏

楼主(2010-05-19):
故障现象暗屏,客户说自己将屏的上半部分换到另一台机器测过可以点亮机器,
拆机测高压控制信号无电压,亮度调解无电压.拆机测得屏线接口处的,BLON_OUT和BRIGHTNESS_CONN都没有电压.打开图纸查这两个信号是由ECKB910发出.打BLON_OUT的对地阻值无空大,难道断线,测BLON_OUT点与EC连接又是通的,找出料板测得对地阻值为600多,于是直接换了KB910,故障解决.维修难度不大.
file:///C:/DOCUME~1/ADMINI~1/LOCALS~1/Temp/XYTUN2%SRU)711KX_YM16[9.jpg

网友:
呵呵。还是有料板的话比较好修了。

网友:
如果仅仅这个问题 可以飞线解决不用这么麻烦换ec

网友:
这个ec有程序,不可以随便换,不然会不加电,建议飞线解决

网友:
不到万不得己不会去飞线。

网友:
会不会是热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