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C6400的维修经验

楼主(2010-05-19):
最近修了一批NC6400的主板,这板易烧24703,一烧就连PCB烧坏;
自动触发的板,没有CPU核心供电就直接换6260,这芯片也容易坏。
不显示,大多都是显存空焊了,自动切到外显去了,外显花屏的。
进系统CPU使用率百分百大多都是PQ58坏了,换了一般会好。
今天还修到一个奇怪的问题,BIOS坏了,但能显示,显示HP画面停了一段时间,这时HP这个画面显示不正常,比正常的偏大,字也有点怪,等一会报错,本人看不懂英文,不知说啥,但这时电流比原来的大了很多,正常1.3左右,这板是1.8左右。换了BIOS后,开机机器还是会报错,但等会它会自动重启,重启后就一切正常了。 OK

网友:
谢谢楼主分享!碰到过CPU使用率百分之百的,是DELL640M的机,但没修好!NC6400 的PQ58 是供电还是某一个信号?

网友:
有哪位能分析一下nc6400的机子的待机电路和上电过程吗?看了一下好像很复杂,有高手愿意分析一下吗?同时看了pdf不知道为何一楼换pq58能解决cpu 100%的问题呢?

网友:
本人初学,知识浅薄,没有碰到过这样的现象,在这里先学习了。

网友:
pq58是信号 只是电路没看太明白

网友:
我见过NC6400屏线口位置烧黑的,是不是和楼主说的一样呀

网友:
这种机器刷bios几率大不大?

网友:
PQ58不正常,检测脚的电压就变大,一般是8V左右,不正常就变成9V左右了

网友:
呵呵。 这个是个好东西 。。    我收藏了 。      谢谢 分享。。  受益非潜

网友:
经验是好的,但就是没有说清楚其中的道理。

网友:
没看大明白啊

网友:
没有碰到过这样的现象,在这里先学习了

网友:
今天也遇到一个nc6400的,,
摸下24703还真是 非常烫。。
换一个好了
谢谢
楼主的经验

网友:
我的是进系统或PECPU热,然后掉电,

网友(2010-06-20):
我也遇到过NC6400 超级慢的问题 找了半天没找到原因 ,原来是PQ58 有问题啊 谢谢楼主经验

网友:
说的很经典  我碰到过

网友:
大师呀  以后多写的东西呀  经典 以后会注意

网友:
是说 nc6400  的945  还是   965的 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