精英a780gm-a被雷打了

楼主(2010-05-19):
此板最先3.3vSB短路 拆掉网卡 可以出发无复位 查供电桥供电内存供电正常CPU供电1.3大概也正常,不放心用示波器打了下发现CPU供电无波形,发现下管控制级无电压  电源IC   UP6206AK  没有查到这个PDF 但是此板被雷打的难道说是把CPU供电打坏了 可能性还是算小的 至少我还没见过 于是想试不是南桥和CPU控制器之间相关电子元器件有问题   求此up6206akPDF 有的给一个 谢谢 顺便大家给点意见 大家积极发言 技术小组给点意见

网友:
补一句 南桥AD线 IDE接口 USB已经打过正常

网友:
雷机的不好修,桥挂的台能性大。一块板北桥挂了,返厂了。

网友:
3.3V短路时上电是不是很南桥烧坏了呢

网友:
这个PDF我有时间再给你吧
你先测一下外围的2R2电阻是否断路
CPU没有供电,内存没电压一样引起没有VCORE

网友:
谢谢,这个是所有的下管都无电压 和2.2R应该没有多大关系 有这个芯片的话我早就把它换掉了

网友:
5# 乐天   乐天给我UP6206AK PDF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