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桥加焊问题

楼主(2010-05-19):
有一845gl主板跑FF,用力按下北桥,跑码正常,用风枪加焊几次故障依旧,求一个用风枪加焊的有效方法

网友:
用返修台吧

网友:
这个得上PGA了 风枪搞好也用不久

网友:
用下加热。

网友:
是不是北桥下面的点已经氧化连不上了,建议拆下重做

网友:
没有BGA是搞不定NB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