"联想品牌"希捷160G硬盘故障求援(故障已解决)

楼主(2010-05-19):
希捷160G硬盘在BIOS中能检测到,开机后跳过品牌画面就直接出现左上角一条横向光标在闪,无法进入系统,就连DOS都无法启动,拿别的硬盘接到这电脑上能够进入系统,再把这块硬盘接到别的电脑上也能启动进入系统,初步判断硬件无问题,然后我又再把硬盘换回来,接上数据线,不接电源线,U盘启动,接上硬盘电源后再进入PE能看见分区,GHOST以后,重启又是老样子!我已用检测软件查过无坏道,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啊?

网友:
没有设置或激活启动分区

网友:
用安装版系统安装下系统试试,冒似以前这样试过是可以的- -!

网友:
重写MBR   换线  分区后ghost要格式化

见过主板有问题导致0磁道错误的,既然硬盘没问题,排除主板问题

网友:
你们说的我早试过了!本然还好好的,只是从楼上搬到楼下就变成这样了!

网友:
这块硬盘的跳线注意一下

网友:
查一硬盘板上有没有少电容,电阻之类的

网友:
看硬盘有无物理损伤,检查板和盘体接触是否紧密。以前碰到过一个类似现象的盘,就是因为板和盘体接触不好造成的

网友:
呵呵!谢谢你们的关注,问题已经解决了。不过还得请你们仔细看我问的问题,
“希捷160G硬盘在BIOS中能检测到,开机后跳过品牌画面就直接出现左上角一条横向光标在闪,无法进入系统,就连DOS都无法启动,拿别的硬盘接到这电脑上能够进入系统,再把这块硬盘接到别的电脑上也能启动进入系统,初步判断硬件无问题,然后我又再把硬盘换回来,接上数据线,不接电源线,U盘启动,接上硬盘电源后再进入PE能看见分区,GHOST以后,重启又是老样子!我已用检测软件查过无坏道。”
故障解决分析,在PE下完整安装WinXP提示系统分区无效,之前主引导记录也弄过,分区格式化也弄过,再GHOST也弄过都提示没有问题,可是就是启动不了,最后无耐低格硬盘故障解决。呵呵!就这么简单,打完收工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