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个问题请教下,梦想家W191 显示器

楼主(2010-05-19):
我这里有台 梦想家W191  客户说是被雷打了`

查出`烧坏了个` MOS管
替换之后`  要插入上电源是没有开机电压的`最少要2分钟之后`才有开机电压3.3V
/。开机之后一切正常!~~

开始还以为是哪个电容坏了? 。。。看上去电容没什么问题/。
没办法` 只好全部换掉了。。。

现在问题还是一样```

到底是哪部分出了问题???

网友:
启动电阻不正常。

网友:
你说的是不是那个3.3欧的电阻???

2# 没钱不行

网友:
还可以呀
你在等一下吗
我等一下再说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等` 我在线急等!!!

网友:
电源部分的原级,,,可能是某电压不够,所以没有启动

网友:
电源初级,1关注持续供电脚问题2启动供电测试一下电压就可以了,90%没问题

网友:
把电源板正反面上个清晰图,帮你看看。

网友:
8# nhdlzw 我真F了你了` 我都说` 把全部的电容都干掉了。//// 全部换新的`  没用呀

网友:
检查一下IC外围电路,一些小的贴片电阻     换个振荡器试试

网友:
刷MCU试试,有时MCU会出些莫名其妙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