杂牌945不亮!我是新手大家帮我分析下!

楼主(2010-05-19):
主板开始GHOST系统的时候自动关机,GHOST软件不出来的时候就关机,拆开后一看有两个电容爆浆了,动手换了之后,故障依然存在,电源换过,没问题。怀疑硬盘毛病,重启进DM,重启后不开机了,郁闷!大家帮我分析下,我该怎么办!诊断卡无显示,CPU风扇不转。
不开机
cpu

网友:
查一下风扇口供电,还有就是IO南桥

网友:
看看电容是否换错,如果没换错的话看看I/O跟南桥吧

网友:
这是这个主板图

网友:
换的电容

网友:
换过后的

网友:
电容我肯定没换错。这我还是会的

网友:
毛病解决了!诊断卡拔掉,主板就行了。可是还是自动关机。请问高手有什么意见!

网友:
自动关机 多长时间? CPU散热问题吧?

网友:
发这么些图片,我怎么看不到?

网友:
楼主最好多写点如何自动关机的,这样大家好帮你分析

网友:
看不到图啊。。。。

网友:
楼主写详细点啊

网友:
是不定时的还是有归律的,有可能是散热的问题..

网友:
也有可能是供电问题

网友:
好热啊 哈哈 知道问题了吧 一般主板运行GHOST等耗电量大时候 风扇转的也超快

网友:
图片是一个扳子的,给换了一个新主板问题解决了

网友:
没办法了!只有换了,自己不会修了

网友:
楼主CPU风扇不转肯定是不散热了。看看风扇坏了没,

网友:
估计南桥 供电和CPU供电问题,不修了,已经给换新主板了。垃圾主板气死我了,让我放地下踩了两脚。出出气

网友:
风扇散热问题,内存问题,少数会是CPU问题,显卡问题,逐一代换定会找出毛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