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 C466L 进水维修

楼主(2010-05-19):
我接了台C466L,经客户说是从键盘进了些水,不能触发。打开检查发现ISL6251附近有进水痕迹,经过清洗干净后没发现没明显短路,通电后时有时无待机电压,后发现PQ3的D级在19。0V左右跳动不稳定,后来短接19V过去后,有待机电压产生,但是按开机键电流从0。01跳到0。04,再用示波器打了南桥晶震没有波形,换晶震故障依旧,后判断南桥损坏,更换南桥后可以开到0。39的电流,装U后通电可以显示,单独装电池也可以开机,但奇怪的是装上电池在插电源就短路,后来把PQ3的那个短接恢复后还是没有待机,电压19左右跳动,再查PQ2 G级电压5-9V跳动,ACOFF电源不断调动,在就是发现ACOFF就到PQ20的没有电压,经发现PQ20的G级连接的电阻阻值无穷大,更换后电压不在调动,测试OK。

网友:
楼主好细心呀。修进水机一直不是我的强项

网友:
进水的机子可以看的出故障的可以先不不用量的!能看不测

网友:
进水的机器多看看霉的地方

网友:
拿到进水的首先就是烘板
烘了再看吧
大多都正常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