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卡代换

楼主(2010-05-19):
笔记本7400显卡能用G86—603—A2

网友:
不能的。连焊盘都不一样。好像7400用在945的板上的,603用在965的板上的

网友:
型号不一样,应当是不行的

网友:
不行的,我试过,有一次一台V3000,是630显卡,是花屏问题重植珠都不行,当时手上没有这种型号的显卡了,看7300的桥的焊盘是一样的,本着试试的想法,就把7300显卡做上去了,哎呀呀,白布纹的竖条条,以为没有做好,又换另一片7300显卡,做上去依旧是原样呢。

网友:
不可以的 平台不一样的

网友:
7200 7300 7400 可以用110m通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