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块845主板待机时红线有1.7V电压

楼主(2010-05-19):
一块845主板待机时红线有1.7V电压,主板诊断卡的5V灯能微弱亮着,开机能加电,但一会儿能停止工作,过一会儿又自动加电,这样不停地反复。。。。。。
从 没有见过如此故障,不知如何着手?

网友:
重复说下“845主板待机时红线有1.7V电压”

网友:
2# 凌寒 待机时红线有电压就不对,你查一下IO看看,我遇到过一个主板是IO坏了,出现的这种现象

网友:
5V有1.7V  那其它各电压端有没有电压输出,,,

网友:
看一下板子上有没有烧伤和掉件,如果没有测一下5V  3.3V  12v是不是互短

开关针的电压也要查一下

网友:
我好像遇到过几次这样的故障 待机3.3v窜到5v里面去了 待机状态下面量红线有3v多 断电量待机3.3与红线5v直接的电阻很小 最后直接杀一个三极管 不知道在主板电路中确切叫什么  高手门 那个到底叫什么呢?

网友:
哎..我也有块945的,也是一插电就上电,但是奇怪的是红线有3V左右,黄线4V,开不了机...所有的芯片都换了还是没搞定,......晕.

网友:
我好像遇到过几次这样的故障 待机3.3v窜到5v里面去了 待机状态下面量红线有3v多 断电量待机3.3与红线5v直接的电阻很小 最后直接杀一个三极管 不知道在主板电路中确切叫什么  高手门 那个到底叫什么呢?
引用 网友A:
VSB

这个二极管一般是DUAL电路中,起到隔离5VSB和5V的。

网友:
LZ,查查5VSB和5V之间是否接有二极管,双二极管,或者MOS管
有的话换一下试试

网友:
碰到DUAL电路 2级管 挂了 导致待机那一片地方都2。几V

网友:
换电源再试

网友:
保证ATX电源是好的!

网友:
看来不是IO短路,就是南桥短路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