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

楼主(2010-05-19):
方正FH980-WA显示器时好时发白 不是白屏  就想太亮度太高   调试没用  请问是什么问题

网友:
驱动板有没有查

网友:
程序有问题

网友:
那位高手指点下嘛

网友:
查了的呀  电压都对呀  也能显示  就是显示亮度不能调好像太高怎么调都一样

网友:
24c---存储程序

网友:
进入工厂模式调下   不行的话   重新刷一下24   储存程序

网友:
将亮度和对比度减到最低,还是比较亮的话,查高压板的主芯片。因为液晶显示器亮度调节有两种模式:
1.  BURST mode(PWM脉冲调光)
2.  continue mode(线性调光).
用BURST mode亮度调节时,亮度的调节信号就是方波信号,利用方波的占空比来调节亮度,主要是控制INVERTER输出PWM信号的输出,时断时续的一种波形,不太好表示这个意思,要是能发个波形给你看就明白了。BURST mode工作模式的优点是:亮度调节范围比较大,有利于TCO测试。缺点是容易出现水波纹,即滚屏干扰。
选用continue mode调节亮度时,亮度调节信号是DC电压,利用DC电压控制反馈电流,从而调节亮度。优点:设计较简单,工作稳定,可以克服水波纹问题。缺点:亮度调节范围比较小,TCO测试时有时需调对比度去降亮度,造成一些项目测试过不了。
CCFL最小输入电流和工作模式有关也和PANEL有关,不同的工作模式和不同的PANEL的最小输入电流都不一样。

网友:
查一下ADJ信号是否正常

网友:
我把驱动板 高压板都用普通版改了  还是发白  那就是屏的问题  屏上面出现什么问题会出现发白呢

网友:
我查出来是屏的问题 在431W旁有个电阻烧了 看不清楚是多大的 电阻是47欧 问下大家的意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