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U盘3VIC8550有没有得代换啊

楼主(2010-05-19):
一个清华紫光U盘坏了一个8550IC,3V稳压,到处找不到,请问有没有代用的,谢谢。

网友:
这就是一个三极管
你如果想修复,不上也可以,直接连过去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怕不是能长时间使用吧?

网友:
不用太担心 很多U盘都没有稳压设计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