Y550进水问题

楼主(2010-05-19):
今天接了一个进水的 Y550笔记本 没加电拆机 主板上全是水 一看是刚进的的水 决定清洗一下 洗完以后 加点正常了 开机电流能上到 1.几  决定装机点亮  可就点亮一次 电流上到2.多 正常看到联想画面 后在点亮就掉电了 电流掉到0.45 或0.56  每次都是这样  不知道如何下手了 请高手帮分析一下 我应该量那里电压 或那里信号

网友:
最好考下板子吧,进水板爱断线。仔细查吧

网友:
进水的板子最好烤一下·应该有地方短路了

网友:
看看悼电的时候  有没有少供电

网友:
仔细查看一下板有没有短路。

网友:
你还是先考一下 在加点是机器吧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....

网友:
先烤干再作下一步的检查维修

网友:
主板我是烤干的 第二天点是这样的 不用考虑烤干了  量电都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