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,c500红屏是怎么回事,加焊过北桥

楼主(2010-05-19):
hp,c500红屏是怎么回事,加焊过北桥

网友:
第一种情况:灯管老化会造成红屏,第二种情况:是显卡问题。不能加焊,取下来植珠最稳当。

网友:
怎么红的吗,说清楚

网友:
红屏多为灯管或屏线的问题,楼主依次换好了

网友:
你看看排线和接口

网友:
先看下外接,换个屏,或者屏线,板卡的先测了,确定主板再去测显卡LVDS线路

网友:
屏线没有事,就是板的事,但是又找不出再那里

网友:
外接显示器看一下是否红屏,判断是显卡问题还是屏的问题

网友:
灯管老化了吧

网友:
屏线 灯管 桥

网友:
显卡问题导致屏发红还没见过。。楼主找个好屏代换一下,不是灯管那就是显卡了。。。

网友:
灯管老化或屏线坏···········

网友:
红屏一般是灯管老化。或者屏本身有问题。看看用一段时间会不会不太红如果是的话就是灯管坏了

网友:
灯管,屏,屏线

网友:
灯管老化了啊,或者是少个信号会导致这样。你最还还是换个灯管看看,不行现在换屏线

网友:
我也在修一台旭日125F(INTEL915集显),外拉正常,接屏,背景为大红,看样子是缺红造成的,换屏也一样,屏线是好的,发现LVDS信号直接进了北桥,后换北桥修复,楼主换个北桥试一试

网友:
外接显示器就可以判断出大致故障了,外接后鼓掌依旧,那就是主板问题,外接正常那就是屏或灯管问题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