诊断卡显示4111,连续报警

楼主(2010-05-19):
诊断卡显示4111,连续报警,这样的故障要查哪里,高手来帮下忙!
谢谢了,刷BIOS就好了
刷BIOS

网友:
检测卡 41 你刷BIOS

网友:
如果显示器可以亮机,并且跑码到41可以刷BIOS个别主板需要换IO
---以上只是个人经验,

网友:
是啊 很多BIOS问题的~~·也遇到过I/O周边的线路问题的

网友:
吖坤
一定是BIOS刷一个就好

网友:
看样子是要刷BIOS 了

网友:
你的是什么板呀,有的板刷BIOS也不行的

网友:
检查内存,刷bio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