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MOS设置不能保存检测流程

楼主(2010-05-19):
先简单后复杂:
1.电池槽
2,CMOS跳线(是否有氧化用刀片刮刮)
3,双二极管
4,刷BIOS不行就换BIOS芯片
5,晶振及谐振电容(谐振电容或者CMOS线路相关电容漏电)
6,I/O
7,南桥的问题
写给新手朋友们,高手看到后也给指正一下有什么遗漏没

网友:
重起后不亮(档在FF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缺少一个3.3v供电,这个供电个别主板不同,只能跑线

网友:
啊?  楼上说的我有点糊涂啊?

网友:
1117出的3.3V 电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