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PR150电池不充电也不供电

楼主(2010-05-19):
问题:屏幕排线磨损引起线路短路,屏线下方的保险烧坏,更换排线和保险后机器可以点亮,但是电池不供电也不充电,电源管理里面没有发现电池,请各位帮忙分析下可能有哪些问题,没思路了

网友:
你换个电池试试,不行的话就修电池电路了

网友:
楼上,电池也确定没有问题

网友:
电池没问题就修保护隔离电路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