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内存维修]
kingmax内存合并的问题请教

楼主(2010-05-19):
kingmaxKINGMAX KDL388P4LA的芯片原来是256 的 ,原来的板子双面的 ,两个关公红芯的位置 只装了一个 ,背面也没颗粒 ,正好有个板子有问题的 ,就准备合并 ,装一个颗粒测试一下,确保安装的都没问题 ,合并好后修改spd文件 Number of DIMM Ranks增加1,原来是1修改成2 ,写好后在865GV的主板一看还是256的,到别的板子上检测内存那不过,怕是SPD的错误,就去找了个kingmax 256m的SPD文件 ,没该Number of DIMM Ranks 直接 关机 开机能认 能进系统但是是256的 ,修改Number of DIMM Ranks (没改前是2, 改成了3),退出关机865gv上测试还是只认256 ,到了NF板子的机器行能点亮机器  开机检测内存的界面不过 ,不知道是不是不是所谓的关公红芯的问题 ,板子上有两个位置 只装了一个 ,不知道是不是需要把那个芯片去掉 ?,不敢测试芯片是BGA的 没工具怕拆了装不上,合并过的帮忙讲讲经验。谢谢了

网友:
改3
不是2

网友:
焊接工艺不过关

网友:
cpu-z认到的是512 系统只认256。重新拆了 再焊看看

网友:
焊接没问题就是SPD的为问题了。。我有合并过一个....用原来的原装厂家的内存SPD。。改了后。。BIOS只认256。。。系统也只有256...后来是用另一片山寨版的SPD。。没制造商,型号那种。。。。改了后一切都正常了。。。不知道什么问题的说

网友:
kingmaxKINGMAX KDL388P4LA的芯片原来是256 的 ,原来的板子双面的 ,两个关公红芯的位置 只装了一个 ,背面也没颗粒 ,正好有个板子有问题的 ,就准备合并 ,装一个颗粒测试一下,确保安装的都没问题 ,合并好后修改 ...
引用 网友A:

不 看 书哦 ,老哥。

判断到底是 不 是 BIOS问题。

找个 SIS 650 point 主板不 就 可以 哦 。

SIS650 你 把 SPD 焊扔垃圾桶都 可以点 亮内存。

网友:
不 看 书哦 ,老哥。

判断到底是 不 是 BIOS问题。

找个 SIS 650 point 主板不 就 可以 哦 。

SIS650 你 把 SPD 焊扔垃圾桶都 可以点 亮内存。
引用 网友B:

嘿嘿 我用的865真是sis的 ,没intel的 。所以麻烦 ,不过今天找到了 ,我说呢 ,我感觉内存有时候spd这头没插好内存怎么不报警呢,现在找到intel的了 感觉真强 ,比sis的强多了 。基本上都能认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