胜利VC70D数字万用表测电压的精度比不上我30元的山寨货

楼主(2010-05-19):
昨天去华强北买了一个胜利的VC70D,回来后测市电 220V测得 238.2V,再测我的变压器5V测得5.373,
而我之前30元买的山寨货叫FTIKE 福泰克A830L万用表测220V测得 222V,再测我变压器5V测得5.08,
于是跑过商家那里再换了一个也是一样,商家那里胜利的表就那几款,又没有优利德的,又看不上其它的,让退货退钱
准备去其它店入优利德的就算我亏10元给老板也不肯,怎么办呢?不知拿到胜利公司校准行不行?另外我还没有测其它方面的精确度,已经没有信心了,那个店叫仪表世界,有很多分店的,应该不是假货来的.

网友(点评):
结论一定要经得起推敲

网友:
胜利的表还可以的啊,市电本来就有波动的,230多V是正常的,你那变压器是什么变压器?建议拿到恒流源上去测下

网友:
我那变压器是华硕无线路由器用的5V的, 市电测得238.2V,也是最后一位数在波动,那个山寨货是三位的,没有波动,多数显示222V,偶尔显示223V

网友:
不能这么判断吧?! 你没有一个公信的“天枰”,怎么来决断哪个表好。 并不是越靠近标称的市电电压“220”就是对的啊! 通常电力公司输送给用户的电压都高于220V。测量230V左右时比较正常的。如果电力公司只提供标准220V,当各用电大户(工厂、企业)开机工作时,很可能电压会低到200V以下。“低压”造成很多用电设备工作不正常。通常电网上工作的用电设备使用规律决定了白天晚上电压有起伏。

网友:
应该买一块真的福泰克万用表作为标准。

网友:
看坛里的前辈判断表是使用一个10V的标准电压来测试看表的精度情况。  一般我们这种初学的小白么去借用别人的好表对比下。看你的表是新买的,怕是不至于有问题。很可能是你的830 烧档;9V电池电压过低;

网友:
你不能用垃圾表做为标准表,再说一般无线路由的电源也不是稳压的5v,我就有5块胜利都很准的。没有发现不准的现象。

网友:
谢谢上面各位大哥的指点,我明天去找朋友的Fluke表来对比一下,我是初来乍到的新手,搞板卡级维修二年多了,准备开始学芯片了,以后多多指教。

网友:
我也刚开始学芯片级维修 先学拆焊 呵呵 工具很重要!

网友:
不能这么判断吧?! 你没有一个公信的“天枰”,怎么来决断哪个表好。 并不是越靠近标称的市电电压“220”就是对的啊! 通常电力公司输送给用户的电压都高于220V。测量230V左右时比较正常的。如果电力公司只提供标准 ...
引用 网友A:

-------哦,原来是这样的啊!不是说工业用电380v,民用电220v,是三相四线制的么?

网友:
呵呵,再怎么说,大厂的东西也要比山寨的强吧

网友:
我的70d能的很舒服啊

网友:
我用的是9205