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花屏问题

楼主(2010-05-19):
今天客户送修一台电脑。判断主板已坏需要更换。但是换了新主板后出现花屏,开始以为是主板的兼容问题。但是又接着换一张主板。结果问题依旧。。有时候一开机就花。有时候要启动一段时间才花。特别是在安装系统的时候肯定会花。

网友:
换个内存吧,不用想了

网友:
都是集成显卡的吗?裸机跑试试?换台显示器试试?

网友:
LZ
你不可能换了三张主板而没有换一根内存吧!!!!

网友:
2# yygpapl123 有外置显卡的话再换个显卡试试

网友:
集显的,第一要考虑内存,第二要考虑屏线,第三,屏,一步步地试吧

网友:
碰到高手了 高高手
条子

网友:
是集成显卡的板吗  如果是的话就应该是内存的问题啦  如果是独立的话 就要排除下世显卡的问题还是内存的问题啦!!!

网友:
显然说的是集成主板了是把楼主、内存换下了。

网友:
对是集成显卡。。但是我换了他那台机器的内存条到我机器上,。可以正常使用啊。。。不过我把我的内存放到他的机器上就启动不了。代码反复跳 D4 或则C4

网友:
lz~~
那是你那个内存兼容性差啊·
  你换个内存看看·
应该花屏内存比较多
~~换了还不行的话·就是桥来的·

网友:
内存不兼容

网友:
集成显卡划分一部分内存做显存 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内存

网友:
但是他那个主板上的内存上在其他电脑上可以正常使用啊。就是上在他机器上就花屏

网友:
主板挑内存 是什么主板啊 型号! 几代内存

网友:
铭暄 940的。。。换到别的机器可以正常启动。

网友:
集显的,第一要考虑内存,第二要考虑屏线

网友:
你用软件检测下内存。有没问题。可能有颗粒坏了 或者是不兼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