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6531S机子进水,

楼主(2010-05-19):
今天接到客户一台HP6531S的本子,来的时候说是进水了,打开一看,CPU的供电和3.3V-5V供电有进水,我帮擦干以后,呵呵,机子有唧唧的响声,3208的IC的22叫的两个电阻有腐蚀现象,我换了以后没有唧唧的响声了,没想到我把机子装好以后,不能进系统了,晕了,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那两个电阻换的不对还是怎么回事,希望大家给个意见,呵呵,谢谢了 。

网友:
先要把主板烤干,电阻装的不对也有可能,再看下

网友:
应该不会,会不会是系统有问题了呢?

网友:
系统没 问题
什么样的系统我都做了,不好,不是死机就是从起,

网友:
楼主再仔细检查下
应该还有其它元件也腐蚀了

网友:
这种情况我在HP的600中遇上过,我换了个北桥好了

网友:
恩!进水的机器进系统重启这本本南桥了电阻没换错的话

网友:
你看一下内存那个地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