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DELL 老机器问题

楼主(2010-05-19):
一dell奔4的老机器收的时候没的硬盘和光驱 拿回来上起,装系统的时候奇慢!我上的512内存! 装完系统后一进桌面就重启!请各位高手指点下!
桌面

网友:
换条内存试试

网友:
看看你的硬盘有没有问题。

网友:
我也认为换根内存就好了
应该是你条子兼容性问题

网友:
内存是1代的!换了!N根了!同样问题!

网友:
你进安全模式看 重新启动不 也有可能是软件 或 驱动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