废旧DDR1颗粒代换(未通过-本站首发的。。还转载)

楼主(2010-05-19):
叠焊法:
意即指将两个或以上的DDR1代颗粒像叠罗汉一样的焊接在一起。暂将之命名为“叠焊法”。将PCB上原有颗粒保留,称为A片,叠焊用的称为B片、C片等。先将A片上的坏位数据引脚加热焊点,用钢针向上挑起,折断。将B片的引脚用钳子压直,与颗粒呈现90度角向下压直。B片套在A片上面,中间可酌情加微量导热硅胶。B片除了数据位的引脚以外,全部引脚与A片的引脚对齐焊接在一起,使用挑焊的方式即可。B片的DQ数据引脚可以向上弯折压平以备用。这种操作主要应用于罕见颗粒的应急补位维修。

     本人的主业是维修内存,在工作过程中,剩余了一定量的更换下来的废旧颗粒。颗粒的损坏程度各不相同,加以分类后,得到充分利用。
内核损坏、地址线混线、缺损的,做报废处理,用废板点焊这种颗粒,充当废条。这类颗粒约占废旧颗粒总量的40%。
可以利用的颗粒,分类如下:
    一、8数据位损坏1个位,地址线和控制命令线完好的,检测更换下来时,标记-1。损坏2位的类同。这类颗粒可以在维修时直接替换相同或更低地址深度的等容量4位颗粒,但需注意,损坏的数据位应该恰好在4位颗粒的数据空脚上。这类颗粒约占废旧颗粒总量的40%。:
    二、-1类颗粒可以业余DIY,自行补位造条。方法有两种:
        1,使用叠焊法,在完好的PCB上直接补位。本人已经DIY出来的这种补位条最大的容量为1G,用64M8位的-1颗粒16颗,-2颗粒4颗。-2颗粒是背在-1颗粒身上的,它有6个完好的位,为4颗一组-1颗粒飞线补位。余2个完好空位,用于日后损坏再补,所谓候补。
    将叠焊的颗粒上好用的DQ引脚用优质导线里纯铜 丝引出,折成1个或多个直角,类似于管道在空中架设的形状,最后引到缺位颗粒的引脚焊点上。全部飞线完成,测试正常后,用透明的AB胶涂在其上加固机械强度和绝缘。
2,如嫌叠焊法繁琐废时,可以用双面PCB在背面焊盘上焊接补位颗粒,再对缺位颗粒数据引脚飞线。切记:这种方法,需要将PCB背面线路上的/CS1和CKE1两条控制线从引脚处断开,然后分别并联到PCB版正面的/CS0和CKE0的线路上。
     这种DIY的内存没有什么商品价值,仅有使用价值。可以用在INTER主板上。
*  *  *
-5以下的颗粒基本等同于报废颗粒了,没什么太大的利用价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