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天逸F40A 开机无桌面图标

楼主(2010-05-19):
刚装系统一切正常,用不到3天就开机出现,该内存不能为XXXX的对话框,进入桌面只能看见蓝天白云,打开任务管理器,运行EXPLORER可以看见图标,使用一切正常,有谁碰到过这情况,系统换了N个,绝对不是系统问题,

网友:
会不会显卡出问题了啊,这个机器显卡很容易出问题的

网友:
为什么不换根内存试试呢

网友:
先重装系统.....

网友(2010-06-26):
测测内存是好的 还是坏的

网友:
有点怪的问题 不是内存就是CPU 就这两种!

网友:
报内存不能读取错误的就一般是系统的问题,内存条坏的比较少,也见过内存坏了也报这个错,建议还是多找找软件方面的问题

网友:
给你个建议,用一步一步装的盘装一下系统,如果问题还是没解决,你肯定电脑没毒的话,换内存试试

网友(2011-05-28):
这种情况有3种可能是1:内存问题,2:系统问题,3:硬盘有坏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