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新手的问题。。南桥上面的散热片用什么工具可以轻松 ...
请教新手的问题。。南桥上面的散热片用什么工具可以轻松的取下来

楼主(2010-05-19):
有块富士康PC915的主板,,南桥是VIA威盛的,,,测
门电路
的输入端和输出端有正常的3.3V和2.5V电压,,但就是不能正常开机,,只有将镊子差在16脚和18脚才能强行开机,,一起怀疑南桥内部的开机电路触发器有问题,,,想把南桥上的散热器取下,,但是现在怎么取都取不下来了,有没有什么好的工具取南桥散热片比较轻松的,,,南桥和散热片贴的好紧啊,,帮帮忙吧!!!!
主板

网友:
让主板工作段时间,南桥发热后可以稍微容易取下来一点,不要强用力掰

网友:
用风筒吹热散热片,然后从一个角慢慢的瓣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哦,,那我试一下看,,谢谢两位了,,,有空多少来看看我贴子啊

网友:
有时候我也会用点酒精往里渗,少加点力就可以拿下来了

网友:
拿风枪用100多度去吹就可以啦

网友:
是呀。用个风筒吹会就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