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MINI 2133 LCD主板改成LED主板

楼主(2010-05-19):
2133 主板简单区分是用LCD或LED的方法:
1.在屏线接口CN2的下面有个R1081电阻的板式用LED屏的,板上CN15是闲置的
2.相反没有R1081电阻的板是用LCD屏的板,CN15上有跟黑色的连接线连到屏部分的高压板上去。
    LCD的屏用的是独立的高压板,而高压板的供电个控制部分是从主板上的CN15接口供上的。
而LED的板高压控制部分集成在液晶屏上去了,所以高压控制部分是从CN2屏线接口供上去了。
这个机器的的LCD屏和LED屏的屏线接口定义是一样的,唯一不一样的就是高压控制部分的不一样。

把LCD主板上CN2高压控制部分的电压和控制信号接到屏线接口上的相应的位置上,就可以装LED的屏了。
本人这样改的目的是买2133 LCD主板比LED主板便宜,而且前段时间LED主板还缺货不好买。所以就买了些LCD的主板改一下,装到用LED的机器上去。
        方法很简单:

CN2
38-39
  接到
CN15
1-2
  (高压供电)

CN2
  接到
CN15
  (高压亮度调节信号)

CN2
  接到
CN15
  (高压开启信号)

     就飞3根线就OK了,接地信号就不要飞线了,因为屏上的接地已经共用了。
        现在我基本不用再买LED的板了,LCD的板多的是,又便宜,接上3根线一样的用。
HP MINI 2133 LCD主板改成LED主板

网友:
我水平太差,楼主可以上图解吗?

网友:
LZ技术挺强的,如果能上图说明那就更强了 啊

网友:
这个来没遇到过呢,不过受教了,到时候一定用得上

网友:
这样也行,那倒是节约了不少成本,值得学习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我的HP2133怎么CN2才30PIN啊,你写的怎么是40PIN的啊,还有我的板有R1081电阻,但是CN5依然有黑色的线连到屏啊,为什么

网友:
屏线都是40PIN的啊    你的怎么会是30PIN?     LED的板可以装LCD机器的,但是LCD板装LED的机器屏是不亮的,你说的这个情况我也经常看到的,很正常!
8# 黄波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我拍照了,帮我看看,我的板是不是LED的,还有平接口究竟是30PIN还是40PIN

网友:
还真是30针的啊,这我还没有见过过呢      下次见了我留意下    10# 黄波

网友(2010-08-11):
回复 网友B:

我没有板子的图纸,只是把屏拆开看了一下,给高压板接了个工作条件而已