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帮帮忙,帮助分析分析万分感谢,方正S650问题。

楼主(2010-05-19):
方正S650,945主板,7300独显,T2250的U,客户机器拿过来的时候基本不能通电,偶尔能通电。开机出现LOGO 即死机掉电,然后一直无法通电,本人菜鸟初步怀疑开机电路板,电源小挡板问题,直接订购电源板已经换上,换上之后充电,开机等正常,但是10几分钟即自动掉电,现在情况更严重开机出现方正LOGO即掉电死机,已经加焊电源管理模块。还是无用。论坛里有维修过此机的说 显卡或者北桥问题。请各位帮助分析下,不胜感激。

网友:
显卡空焊、显卡旁边的MOS管和电感,一般显卡做下就好了。

网友:
如能用10几分钟, 一般是散热,建议装个超级兔子或鲁大师看看CPU 显卡及北桥的温度,可以先从温度上排除各点的故障,

网友:
先查风扇散热,然后做显卡。如果10多分钟掉电,散热和显卡的可能性比较大。

网友:
这本子显卡坏不少啊,有可能是它的问题,

网友:
现在是down logo? 重做南桥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