回焊BGA的恶果!

楼主(2010-05-19):
今天收到朋友一块GF6100-AM2的板子,点不亮,诊断卡报20,量了一下所有的电压时钟复位均正常,然后刷bios,问题依旧,逐问师傅,师傅告诉我可能是BGA空焊了,晚上乘师傅不在,我学着师傅用热风枪加焊北桥,取下风嘴,然后温度调至450度,风速3级,滴入助焊液开始均匀加热北桥,大概40秒后“大功告成”,然后上电测试,诊断卡什么都不报了,复位和时钟还好有,暴汗,已经这样了,决定再加焊一次,于是又按照刚才的方法,这次没有加助焊液,直接用风枪加热,这次大概吹了1分钟,冷却后,加电测试,完了,诊断卡依旧什么也不显示,而且复位没了,瀑布汗,估计此板已经报废,于是乎,我生平第一次焊BGA就抱憾而终,悲哉哀哉
请高手指点,我问题到底出在哪里?

网友:
你经验不够。温度也高了

网友:
有可能把板子都吹变形了!!!加焊也要掌握经验技巧!!!

网友:
呵呵,一将功成万骨枯。慢慢来,高手都是踩着尸体爬上来的。

网友:
靠风枪想一次就成功很难,除非你运气好,原因有很多的,这要你多多练习才能知道,因为都是靠经验和感觉的东西很难说的太清楚

网友:
最好还是用BGA加焊 对于我们这些新手会好些

网友:
快手也要搞死几十片,偶然修好那是瞎猫碰到死老鼠

网友:
我就在纳闷,师傅为啥可以吹好,我就不可以。关键是我用假负载量了一下对地阻止,所有脚都开路,天啦,我都做了什么。。。

网友:
估计主板变形吧

网友:
嗨!难说,做这么糊涂的事

网友:
板子没变型就植株吧  变型了就放弃吧

网友:
主板受热不均匀,导致变形

网友:
这样吹板子就爱变形 上次我吹吹着就看到芯片的那部分pcb板向下塌陷了  估计下面也加热 效果会好些

网友:
首先不能用450的高温。应该学学返修台的过程。。。风速4到5. 温度300,,25秒 然后调至400 至拿掉。

网友:
晕喔。你用450度什么板受得了呀?最多用个380就够了。真的。还要加好点的焊膏。

网友:
呵呵  难说 第一次是比较难的  映泰6100的话散热很快的  一般不是熟手的话 很容易把芯片吹坏 或是把板吹的很变形!!!

网友:
俺也吹过,没成功,正好学习了!!!!!!!!!

网友:
呵呵,我也吹过,不过温度和时间没掌握好,爆珠了,挂了

网友:
这个需要熟练程度的
BGA机对使用者的要求要稍微低些
风枪、土炮等工具对使用者的要求很高

总之就是温度的掌握,这个只有自己慢慢摸索

网友:
LZ最起码要看看论坛里的帖子再动手嘛!450度的问没几个桥能经的住哦!那么短的时间升到450度,桥早挂了!

网友:
学习了,,最起码练了练胆量哈..经验是积累起来的..

网友:
太有才了!应该向你师父再好好学学!

网友:
450度桥都爆了,板也变形了 用BGA机焊230到250就可以了

网友:
有些东西看着很简单,但其中有很多你没有观查到的细节,,,所以经验很重要

网友:
用下加热,要好一些。

网友:
前面的朋友说的很对。高手就是踩着S体过来的。
现在公司里好多人都叫我显卡杀手。我吹过的GPU99。9999%死亡。。师兄是70%死亡。

网友:
450度,温度太高了。

网友:
BGA手工活,关注的内容多一点,在哪都一样

网友:
你是个人才拉,用风枪加焊。百分子90的挂,除非你运用的很好只不过那基本没什么可能,你那么有BGA吗

网友:
4# 天黑了吗 应该是料板  不应该是尸体  呵呵  我用的是BGA

网友:
你真是太厉害了,你要知道主板在没有预热的情况下直接高温,能接受得了吗?成功率几乎和买彩票中500W差不多!

网友:
F6100的肯定不是虚焊,是芯片内部粘接材料不良,证明是虚焊还是不良最好的方法是对芯片稍稍加热,锡还没化,冷了通电试,多半都好了

网友:
你把桥下的锡球吹得桥接或锡球飞出来。

网友:
这东西就得多练习。昨天自己练习换内存槽 因为没有掌握好温度太高 都烧焦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