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Z91V需按两次开关才能正常开机 ???

楼主(2010-05-19):
一台ASUS Z91V笔记本,与ASUS A3000差不多,板号:A3V ,915PM+ICH6 ATI独显,第一次开机电流跑到1.38A左右,过了2-4秒钟左右,下跳到0.98A不动,也不掉电,电源开关上面的绿灯不亮,此时需再按一下开关,电流又开始上升且跳变,并且机器可正常开机显示,每次都是这样,不亮时,插DEBUG卡,代码为"30",基本上每次都是这样,得按两次开关才能正常显示,换过内存都不行,以前从未遇到过此种情况,望高手提示,谢谢!!!!

网友:
补充:第一次开机开关上的绿色指示灯不亮,此时开机机器就不会显示,只要绿灯亮即可正常开机显示。每次第二次开机时,绿灯就亮了,此时也可以正常显示了。估计是哪里的问题呢,是不是哪里虚焊或是哪个芯片坏了的,有修到过此机器的希望提供帮助,谢谢!!!!

网友:
量量CPU总线,看看CPU、北桥有没有虚焊。

网友:
我有一个本和你的现象一样,就是把内存,硬盘拆下来,重按了一遍成这样的,

网友:
华硕的开机芯片。。。

网友:
我修过一台华硕A3000的机器 跟所说的情况有相同之处  每次要两次  开能点亮
很郁闷  没找到问题

网友:
楼主可以考虑一下显卡

网友:
北桥吧!我觉得北桥会多一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