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resario 2100 加电不跑码 AMD CPU

楼主(2010-05-19):
Presario 2100 加电电流从0.47--0.63--0.88 就不动了,不跑码,各点电压正常,CLK ,RST正常,CPU是AMD 462 速龙2000+,发热具大,怀疑其坏,但手上没有CPU测试,只有一个台式机用好的2000+,换上电流跑到3A,诊断卡跑87,赶紧断电,后在台式主板上测试CPU没烧,
本本主板换过BIOS ,北桥加焊过, 网卡拆掉了,故障依旧
请教各们兄弟,这个机子是否cpu坏?
移动版的 462 和台式机的主频和外频一样的情况下是否能互换
另,这个移动版CPU我放到台式主板上也是点不亮的,如果确认CPU坏明天就淘个再来试

网友:
CPU坏淘个再来

网友:
楼主!!维修好了吗???我现在也有一台这种问题/////