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有3个电感温度很高,最高110度!为什么?

楼主(2010-05-19):
今天才下载了Speedfan查,发现温度3 平均温度都有100度  待机都有85度!
摸了主板上CPU风扇旁边3个电感 很烫手!
问题是夏天时候 电脑运行大程序  过30分钟温度就到100多度了!最后机器自动黑机

希望大大能帮我找找原因!我怀疑是主板  和电源的问题!我用的是技嘉主板  长城300电源

有请大家咯!????

网友:
大多数是供电城管和供电芯片的问题

网友:
恩,换换吧.

网友:
CPU供电滤波电容漏电,供电MOS管损坏,供电管理芯片坏
都会导致这种过热情况

网友:
我赞成楼上的说法。

网友:
我认为可以查下核心电压,用软件就可以看到,还有风扇的转速,有些智能调速的风扇可能转速会过低

网友:
能用30分钟才黑,没啥问题吧,散热不良。

电感热也很正常的,只不过大家没人摸,摸过都都知道

网友:
电压不正常,散热不行

网友:
同意这位XD的说法,先不要盲目去换什么,先查查核心电压多少,主板可以降压的话就降小一点试试。

网友(2011-06-09):
CPU封装也会影响电感温度`
   换个CPU试一下

网友(2014-07-31):
一台K42JR 机,电流2.5A  温度很高, 用不久一块板都是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