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的IO芯片都是怎么放的....

楼主(2010-05-19):
想问下在家的IO芯片都是怎么放的....因该怎么放才不会把脚弄变形...不知有没有好的办法....

网友:
无它 唯手熟尔

网友:
上下两块海锦夹紧包好,或者用专用的IC盒装都可以。

网友:
ic最好的保存办法就是让他在板子上,别拆下来。

网友:
我是在泡沫上开个正方形的洞 把IO放下去,再用胶布粘一下就是,再用油笔写上型号。

网友:
用包装的泡沫塑料很好哦,插上就行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你是不是IO有多少型号就要搞多少个方形的洞  同型号的放在同一个方形洞里呀,我觉得这方法还可以,,

网友(2012-09-08):
网上有专门卖装芯片的托盘,不贵

网友:
用胶带粘在泡沫上

网友(2012-10-14):
一般都是要用才从费板拆下来

网友:
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取就好

网友:
我觉得也是啥时候用再拆下来就是,又不是很费时间

网友:
扎到泡沫板上用胶带缠好就行

网友:
   这个东西吧我个人感觉还是等它在废板上好些,就这些东西你真要的时候找不着,不要的时候看见哪里都是,信号太多了,这谢东西用废的是靠运气、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