精英KM400A-M210 南桥超烫

楼主(2010-05-19):
联想品牌机 精英主板 KM400A-M210 能正常开机 但是南桥发烫得非常厉害,能正常开机,但是有时系统运行到一半会死机,原先主板的集成网卡损坏,我上网查了一下,南桥超烫跟集成网卡挂了有关系。会不会是这个原因引起的呢?因为桥烫最终又导致死机呢?有坛友说先把集成网卡吹下来再看看南桥还会不会烫手。这个明天想去试一下,不知此方法可行否?
另:今天下午也同样遇到一台机子,精英 G31T-M7的主板南桥狂烫到手都不敢放在上面。但是这块主板能正常开机,GHOST安装系统的时候死机了两次,但后来能运行系统,该机集成网卡正常。请各位帮忙解答。谢谢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原贴已经删掉
主板
联想

网友:
刚才把 精英KM400A-M210 给吹下来了,但是南桥依然烫得可以,难道真的南桥损坏了?

网友:
待机南桥烫吗?如果待机也烫那可能是南桥挂了,如果只有加电以后南桥才烫,那应该是南桥电圧不正常,我刚修了块ASUS P4BP的主板,开机南桥烫,换了供电管以后正常

网友:
换桥吧,没有好办法。

网友:
换南桥吧你

网友:
南桥换掉 肯定好 嘻嘻

网友:
如果桥供电稳定,网卡和USB负载正常,就换掉南桥

网友:
查一下供电可正常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