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78主板装不上系统维修一例

楼主(2010-05-19):
今天维修一块478CPU的主板,型号不记的了,不良现象为用GHOST XP做系统老是在刚到GHOST进度条不到

一分钟就弹出对话框GHOST无法进行,换了IDE线,硬盘,光驱等都不行,有时重启后找不到硬盘,所以判断

主板不良,量主板电压等都正常,IDE数据线对地阻值正常,觉得南桥坏了,于是找了个南桥植上球(型号为82801BA 0.5的球

小南桥)换上,测试主板不良依旧还是装不了系统,刚出GHOST进度条就停。心里老郁闷了,一个上午浪费了。

难道是北桥,再把北桥植球换上吗?太麻烦了。心想放弃了吧!出去转了一下回来后还是有点不甘心,拿起板再看

突然想起没有换内存,CPU,显卡,电源等硬件,于是就换内存不良依旧,换CPU后上电做系统不弹对话框了

GHOST成功,进系统正常。换上他的CPU(此板来带CPU和内存)不良现象又现,至此可以毫无疑问的判断此板

是478CPU不良引起做不了系统。

网友:
呵呵,有时候东西越想的复杂越是折腾,其实有时候就简单的事

网友:
这种情况没碰到过

网友:
先换一遍再说,排除法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,挂从盘做系统解决的

网友:
有时候想的多,就把问题复杂化了,我都是要把能换的东西换一遍,才判定板子

网友:
我是先换内存的

网友:
这是最基本的排除法

网友:
这证状我见过多次,一般不是内存,就是CPU还有就是光驱本身

网友:
线换下看看啊  有的线老化了就这样  我碰到过一列

网友:
我碰到过AMD的,GHOST装不上的,老提示CRC错误

网友:
上次碰到数据线老化  跟你这一样

网友:
谢谢,学到了,哈哈哈,要是我的话一定是先想到线、光盘、光驱。最后到电源,就是不会想是U。呵呵

网友:
换桥如此轻松,羡慕一个...但也太早怀疑南桥了吧

网友:
这个跟电脑的整体构架认识有关系,装系统的时候是cpu全速运转的时候,能点亮仅仅表示cpu的供电和数据正常,而装系统跟逻辑数位处理有关系的,做板卡级维修的时候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,不奇怪……

网友:
首先用替换法,检测各配件是否正常用,再检修主板

网友:
首先,佩服老大啊,装系统复制不过去就做桥,连光驱、数据线、光盘都不怀疑一下?太对不起他们了啊。对这种情况,可以拆硬盘,在其他的电脑上复制的,顺便看看还会不会不认硬盘,排除硬盘的问题。硬盘没事的话,复制完成,装回去,就好了。

网友:
我如到的 还 厉害   硬盘 黑盘 西数  出问题  没坏道 MHDD扫过
就是装不了系统ghost 和纯装 装纯系统提示 IO 设备
错误   主板 内存 光驱 新的 就是 硬盘问题  换硬盘就 正常装系统

网友:
呵呵,还是BA的南桥啊 LZ换个桥还划算吗

网友:
估计是你那个CPU上的针脚严重氧化了吧,导致接触不良而装不进系统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