寻找DELL原装板的power开关(第一个问题已解决,现在请大家关注第二个问题)

楼主(2010-05-19):
有好几块DELL原装主板,把电池拔下来放电后再放回去插上电源会自动通电,第一次通了电一会自动断电,然后又自动通电开机显示了,由于找不到开关只好直接拔电源断电,等会再插上电源第一次自动通电后一会自动断电,接着不会像刚才那样又自动通电开机显示,应该是只能短路power开关才能通电了,但是客户拿过来的就光主板,没带上开关,主板上也没标明哪个是开关、复位、HDD灯、POWR灯等等,有谁见过这样DELL原装板吗?哪两个是开关?关键开关找到就好了,谢谢!

答案:POWER开关原来是在防误插缺口正中间右边第一个3.3V的针和接地短路即可通电,原来3.3V针旁边的并不是接地针,3.3V第一个针开始数到第三个针的正对上面一个针是接地的,与之短路即可,详情请看3楼仁兄的画图。

第二个问题:这些板的故障是CMOS设置在拔掉电源后不保存,电池都还有电,电池座也不会接触不良,背面电路板未发现断线,谁知道这会是哪里出问题吗?谢谢!其中有一块主板CMOS设置可以保存,我发现这个DELL板可以保存CMOS设置的插上电源后第一次自动通了一会电后自动断电,然后要手动开关才会通电显示,这才是正常的,而不可以保存CMOS设置的第一次通了一会电后自动断电,然后又自动通电开机显示了,这应该不正常的,谁知道故障所在?谢谢!

网友:
上面的图 蓝色的sata槽插口旁边有个黑色的插槽 跟硬盘插槽有点类似 有个防误插缺口 缺口正中间有个针 这个针右边第一个针你用表量是不是3.3v 如果是 直接对地短接 或者 表一直量这个针 用一个螺丝刀一端放在声卡上面的那个铁上面 一端碰表针 试试看

网友:
兄弟 看图 上面绿色圈住的2条就是开关 你短接就OK了 这板我修过4块 不过有2块用了几天就不行了 这板一般就CPU供电副IC坏 还有就是南桥虚汗

网友:
呵呵 你只要把电池取下来就会自动开机啦~~~记得先清电哦

网友:
应该是在软驱接口下面那个黑色插口吧...至于哪两条的话用表慢慢测一下电压吧,

网友:
看看饼哥这个贴你就会知到了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viewt ... 5418&highlight=

网友:
万用表测下不就OKJ乐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我进不去。

网友:
是不是富士康代工的呀,芯片组是945G+82801GB  LS-36  BIOS是A03   我前两天刚修过这板,跟你的好像一样呀

网友:
BIOS芯片是八脚的那种呀?

网友:
有个很简单的办法 先把地线找出来 然后再去量有电压的点好像是3.3V左右 然后把这个信号接地 就可以开机DELL的板子 我都是这么搞的 没失手过     除非你运气不好 刚好是不触发 那你就郁闷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谢谢,果然可以,原来3.3V旁边的针不是接地的,怪不得短路不通电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谢谢!你画的开关就是这两个针,对了,我这些板还有点问题,就是CMOS设置不保存,电池都有电的,电池座也不会接触不良,你修过这样的问题不?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是啊,富士康代工的,你的板什么问题的?我的是CMOS设置不保存,现在还没查出什么问题,你修过这个故障不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