无时钟

楼主(2010-05-19):
AUSUP5S800主板,全板供电正常,但是无时钟,测试PCIB16脚上3.3V的电压,但是没有波行,看样子是时钟电路出了故障,可是我换了晶振和电容和RTM876的时钟IC还是一样,那个开启时钟的开启信号的三极管也换了,还是一样啊.请问是哪问题呢?

网友:
自己先顶一下

网友:
有没有人在啊   帮忙指点一下啊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这中问题  没解决  等答案

网友:
内存时钟是否正常。否则查时钟供电

网友:
时钟的工作条件:
1:VCC  3.3V(有的可能有两组供电,2.5&3.3。
2:晶振,谐振电容。14.318
3:VTT_PWRGD 开启信号。

网友:
开启信号出问题,并不一定逮着就更换那个三极管,如果VTT或者VCORE_PG信号送过来的线路问题了
一样也不会有开启信号

开启信号脚有的是高电平开启,有的是低电平开启
没有PDF,也不清楚到底是高还是低
不过LZ可以强制改变该脚的电平,看时钟IC是否会工作

网友:
LZ是光换件,不查信号流程结果,供电,晶振,开启信号都要实测!

网友:
能保证换的时钟IC是好的吗,重新换一块再试

网友:
时钟一般式很少坏的,其他的时钟有没有测

网友:
那就是少一组供电! 1# 简简单单LIU

网友:
时钟很少坏但是不代表不会坏啊 晕

网友:
vtt  vcore pg信号是什么 不懂不要嘲笑  先谢谢

网友:
VTT说白了就是供电,VCORE是核心供电,PG就是电源准备好的信号

网友:
全板供电正常,VTT肯定是正常的,
测一下BIOS的时钟是否正常

网友:
直接打 14。318看起振没啊???

网友:
一看到没时钟就烦鸟,哎,时钟很难修,我都修到发疯鸟。

网友:
仔细检察一下.有没有地方烧伤?

网友:
我也有一块,,,是时钟IC不工作,,,供电正常,可是测时钟IC的每个脚都没有电压,,,,晶振两只脚都是1。65V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(2010-06-28):
时钟好像比复位要复杂的样子,我碰到一个更奇怪的有时间发上来大家帮看看

网友:
首先确定PG信号正常,如果时钟工作的条件都满足就换芯片呀·
如果PG信号不正常要怀疑南桥··
我就修过好多南桥引起PG信号不正常的,特别是HP的主板

网友:
你看是不是缺少供电啊?回复 简简单单LIU 的帖子

网友:
pwm芯片有没输出PG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你那晶振有问题,有压差才正常

网友:
仔细目测一下主板,我遇到难搞的问题都会对着主板发呆几分钟,会出现奇迹的

网友:
看下系统管理总线正常么。 可以测内存

网友:
查一下复位电路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