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风枪吹屏IC。为确保万无一失。最好的温度是多少???

楼主(2010-05-20):
用风枪吹屏IC。为确保万无一失。最好的温度是多少???收了网吧100多台17寸的液晶。ETER 710G  收回来全都是好的。放了一久后。发现有两快屏为白屏。。手上刚好还有一台好的。想把好的这个屏IC换过去试下。确定是不是屏IC坏了。但是技术不过硬。又怕把屏IC吹坏。变成3台屏坏了。。。。。不知道吹下来的屏IC在换上去。坏率有多大???

网友:
听你所言,你的成功率应该很低.我们都不能确保万无一失.

网友:
吹IC我们一般都开到360以上,能不能吹下来,是否吹挂全是个人手感跟技术的问题。每个人的方法都不一样多动手练习,成功率就会提高。

网友:
屏电路板很薄,热容很小。TAB那边用东西挡一下,把风开最小,很容易就下来了

网友:
用小风吹,不要时间太长

网友:
用平常的温度,由远到进吹,靠手感

网友:
用风枪换这IC是没有问题的,,用以前普通换IC的的温度就可以,,这里没有什么特殊的。。。

网友:
看风枪的效果,我一般都是340度风速2-3

网友:
谢谢。。已试成功了一快屏。。hoho 上网买屏IC了。。。。45元钱每颗。。。。

网友:
8300好用一些。

网友:
请问LZ修复成功没有,给个答案出来给大家分哼

网友:
一般320-340  风力3  有铅的很好搞 一会就下了了

网友:
个人喜欢300度以上,风速2-3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