连续两台怪机,笔记本和硬盘都没问题,但装在一起就开不了机

楼主(2010-05-20):
如题,客户送修一台笔记本,挡LOGO,折出硬盘,放入其它硬盘可以正常进系统,而折出的硬盘放在其它笔记本上也可以正常使用。最怪的是连续两台笔记本都是些故障,一台是联想,另一台是V3700,有兄弟遇到过这个故障吗?

网友:
之前碰到过一次。。。没办法叫客户换硬盘。。。。也没查出原因

网友:
我也是,上次的IBM T61P也是这样。还不是叫客户换硬盘,不过以前的P3机器试过刷BIOS就可以的

网友:
你仔细检查一下硬盘接口,是不是接口处有问题

网友:
硬盘接口清理过,有问题的话怎么放其他硬盘又可以?

网友:
硬盘有坏道或损坏!我遇到很多个了!在别的电脑上能用的话!用别的电脑整个格式化一下,然后修复一下,就可以用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