申请转正-IBM T4系列VCC3SW的产生详述

楼主(2010-05-20):
1:当AC待机的时候TB62501,ICH4,PMH4,H8S都要工作。
2:当用电池盒待机的时候,是不需要支持网络唤醒的,是不需要电池充电的,这时就不需要ICH4,H8S工作。
3:当接入电池或是适配器的时候,产生的第一个电压应该是用来满足PMH4正常工作的电压,就是VCC3SW。PMH4的电源端,有PIN7
   PIN31,PIN59,PIN80,PIN98。这个电压由TB62501的PIN59控制。
4:TB62501要产生VCC3SW,首先PIN57有 VREGIN16有16V供电。
   TB62501 PIN54电压要高于2.9V,并且在运行的时候要维持在2.5V以上。
   VCC3SW的负载不能过大,VCC3SW滤波电容C611一定要有。
5:在运行过程中,TB62501的PIN54不能低于2.5V,如果低于2.5V,就会强行拉低VCC3SW,造成整机掉电。
6:AC接入检测,TB62501的PIN2为低电平,则表示外部有AC接入。
7:温度检测,TB62501的PIN55接了四个温敏电阻,当温度升高或温敏电阻损坏时,流经此脚的电流会升高,使PIN55的电压上升
   当此脚的电压大于0.5V时,TB62501内部线性稳压电路继续工作,但不往外输出任何电压,也不会有VCC3SW。
   如果以上条件都满足的话TB62501的PIN59就输出VCC3SW。
   以上是我学习中的一点体会,欢迎大家不吝指教。图纸就不发了,相信大家都有的。

网友:
不通过,非原创,转贴!

网友:
用着那么累么?  tb 芯片有供电就能产生vcc3sw 给 pmh4  信号芯片供电 还鸡巴那么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