解释不了的问题求助:系统供电电感输入输出波形求解

楼主(2010-05-20):
一台DELL D400,用万用表测,两端都是3.3V ,但是用
示波器
打波形,电感输入端是3.3V的直线,输出端则是15V的方波,请高手指点这是正常的吗?
示波器
求助
DELL

网友:
输出端是不是借了个开关管给他震荡了啊,应该是正常的

网友:
反了吧 输出端的是直流吧

网友:
用万用表测直流看不出它的交流谐波。另外,你可能是弄反了,电感输出端,交流谐波被抑制啦。

网友:
如果是反了的话,是不是说电感的输入端是15V的方波,而输出的却是3.3V的直流呢,

网友:
是的 可以这样说

网友:
谢谢大家的意见,昨晚查了些资料的确是搞反了。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