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电源+12V空载输出偏低解决方案一例

楼主(2010-05-20):
本人自用的长城ATX-300S,空载时+5V=5.34V,+12V=11.69V。
经过跑线路发现,+12只是采用LC滤波输出的方式,末端滤波电容是nicon 16V/2200uF。经过用仿真软件模拟,发现如果采用CLC滤波输出方式的话,输出电压可以稍微提升。
仔细观察PCB板,发现在滤波电感的前端有两个空置的孔,孔的位置正好分别与地、滤波电感输入端相邻。于是用一个红宝石MCZ 16V/1800uF电解,接脚、包热缩管后架空焊上,末端滤波电解也换为红宝石MCZ 16V/1800uF。
开机后实测空载电压+5V=5.28V,+12V=12.00V。带负载后+5V=5.23V,+12V=12.12V。

另外,本人自用长城ATX-300P4,原来的+12V已经采用CLC滤波输出,但前端滤波电容容量很小,只有47uF。也是同样采用接脚、包热缩管架空焊接的方式,改用KZE 16V/2200uF,末端滤波电容也是改为KZE 16V/2200uF。改动之后,空载时+12V=12.20V。有效解决了+12V输出电压在空载时偏低的问题。

【题外话】如果CLC滤波电容只采用了2个16V 1800uF,可能感觉+12V滤波电容容量不足的疑虑,这样的话可以将CPU供电4pin接头分别各接上一个16V 1000uF左右的电解。不推荐接太大容量的电解,电解容量太大,开机瞬间+12V的浪涌电压超过16V。

网友:
+12低一点没什么问题,+5,+3.3高才是问题,长城电源老是有这毛病,而且3.3经常变3.48,反观一些杂牌的倒不会,另外主板12伏的退藕电容已经是 有三个1500UF/16了,虽然有的主板采用固态电容3个330,但毕竟不不是所有的板都是这样,这不是音响用的电源,电容想要加多大就加多大,免得引起故障,调整到1脚电阻估计难度也不小!我的这个长城电源5伏到 TL494,1脚的电阻是5.6K,实测5.58k,12伏到1脚25k,1脚到地12K, 实测12.04K,这种带负载+5为5.24,+12为12.48对于电阻误差我觉得可能是定制的,3.3伏TL431有个640欧, 有一款就是638欧,而且+5伏到1脚为6.4K,+12伏到1脚为23K,1脚接地12.2K.这种的电压值和你的一样!

网友:
在12V供电中用耐压16V的电容,好容易爆,在保持原容量的情况下,采用翻倍电压算,应采用耐压25V的电容。

网友:
这个方法会使前端电压由20多伏降为12伏,即494的12脚电压降低、推动管电压降低;同时前端滤波电容用16V耐压可能减短使用寿命。

个人认为将+12V的快恢复整流管换成肖特基整流管,减小正向压降,更实在些。

网友:
没问题的,长城电源+12伏用的就是2200/16伏的电容,+5用的是10 伏的电容,见过一种台达电源+5才用6.3伏的化工电容,在坛上看到可以用6.3伏的MBZ红宝石主板电容,已经试验,可以用,但必须是正品的低阻电容!

网友:
其实12V在空载时电压低一点点是正常的,,

网友:
是啊,我也发现很多电源12V空载偏低,但是都能够正常使用。

网友:
我的长城300-PFC12V空载才10V,更换几乎所有电容,无反应。但上机则有11.8V,使用正常。因考虑10V1000让我换成10V2200的,体积加大了。怕散热不良,又给电源加了个风扇。一进一出,应该没问题了。

网友:
不错,学到了。呵呵,我一般全用16V的换的。

网友:
换了容易高的电容,电压是提上来了,就怕反峰电压过高,会烧MOS管

网友:
电压低那么一点点,正常使用应该不会受什么影响吧,不过思路倒是蛮好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