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4710G LOGO画面不过解决

楼主(2010-05-20):
有些ACER机器不上硬盘,是不过LOGO画面,非得上个硬盘才行,可是今天遇到的不是这样。

型号:ACER 4710G
故障:停在LOGO进度条不动

分析:如果没有硬盘时,这样的状态是正常的,接硬盘也不行,且换了好几块好硬盘了,还是这样,一开始以为是接触不好,但细心插拔了多次,未发现异常,LOGO进度条如果一直在70%左右还不进行下去,就会一直定在那儿不动,这时的动作就是在检测硬盘,检测不过。那得想办法让机器检测过去才对,用什么方法呢。

解决:1.先冷却机器,不能有一点热量
         2.光驱启动,电池要拆下来
         3.标准是19V适配器供电,此时用电源表只打到16V电压来启动
         4.用16V每次都能过LOGO进度条,加上硬盘进系统,OK.

泪水雪飘 -1 不明白你说的什么意思。是不是忽悠大家

网友:
那请问楼主,是哪引起的问题,那客户要换成16V的适配器吗。

网友:
是啊 以后怎么用 换适配器 还是电路有问题了吧

网友:
做个南桥试试

网友:
呵呵,总觉得这样没有解决问题。还是找出根本问题比较好。

网友:
泪水雪飘对我减了一分,不应该啊。

这是我反复进行成功的,当然,这可能不是最佳的方案,但为客人解决了眼前问题,我换了一个适配器给客人未尝不可以啊,我也和客人说清楚了,客人也乐呵呵。

所以,请别减我的分,我挣个工分也真不易啊。

网友:
如果能真正解决问题 也不失一种方法

网友:
感觉这种方法怪怪的,也不清楚lz是什么原理,不过只要能解决问题也行了。。。。支持。。。。

网友:
楼主什么问题也没说清,客户不可能把硬盘取下来然后挡Logo再拿来给你修,然后你把硬盘装上,装好系统就可以收钱了

网友:
我想19V变为16V。。。这其中的道理哪个来讲下。。。

网友:
其实电压12V以上28V以下都能工作,但电压小了,点流就大了啊

网友:
把硬盘接起好了就给客户算了。

网友:
这是维修经验?!异端邪说,可笑之极。

网友:
这样也行啊?楼主没想想 真正的问题出在哪吗?

网友:
连适配嚣电压都改了,好是好了。就是感觉不是正道。也许真是黑猫白猫的道理了。

网友:
不会是启动项更改了,就好了吧

网友:
呵呵,可以刷一个BLOS 试一下,这样的话治标不治本,就怕使不主,过不了多常时间有反回来了.

网友:
这样能用的住吗?

网友:
嘿,大家好,我前面没有说清楚,客人的适配器烧坏了,他拿来修时,正好没有适配器了,所以遇到这个问题,我顺便弄了一个改头的适配器给他,他也挺高兴的,因为在店里试了好几小时,一切正常。

对于我们搞技术的,是应追求真理,但要揭开真理的奥秘也真不容易,当揭开后,当然是高兴,毕竟曾经的汗水和泪水的付出,可是花上几天的时间去研究,也值,但要考虑自己的成本核算,现在吃空心菜都要六元钱/斤哦,开店也要算成本平衡才行啊,要不然会喝西北风呢。

大家说,是不是啊,修笔记本不是补轮胎,见洞就填补就可以好这么容易,人人都会啊。

经验可学习、可剖析、可分享、可批评,希望不要拒绝就行。呵呵。。。。

网友:
是电压高引起的这个问题吗

网友:
没有说出真正的故障点。

网友:
有示波器的话量下各供电的波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