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epc 900 不触发大家帮忙下。

楼主(2010-05-20):
故障不触发,恒流源显示0.03A,开机键上的电压0.5V, 有一个电感前5V,后3.8V有点奇怪。冲电电感8.3V,我按开机键有跳变,就是不触发,是不是按钮上电压过低,这机器第一次接触,请修过该机朋友帮忙下。
不触发

网友:
开机键应该是3V才对嘛!查查先看待机电压再看EC工作没

网友:
EC芯片···换个再南桥

网友:
5V的后端电压应该不对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