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发一个老本12寸液晶改显示器的过程!

楼主(2010-05-20):
本人经过一段时间的自学,终于开始自己动手改屏了,查阅了大部分的液晶资料,手上的资料已共享到论坛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196336-1-1.html
不说闲话了,入正题:屏型号是HITACHI TX31D31VC1CAD,驱动板用的是通用的乐华RTD2025L,屏线用的是通用的20针单6的,烧写头用的是简单的LPT接口的VGA在线刷写头,高压条用的是单灯大口通用的高压条,源程序用的是通用的:3.3V,800×600,SVGA,NA,5KEY.

屏是有点老,而且只支持最高800×600的分辨率,请大侠们不要见笑啊!由于该屏的屏线很特殊,是双21针针插的,只能花点时间就行飞线改屏线!

这个线我可飞了一个小时,头都晕了,按照这个屏的接口定义进行调整,TX31D31VC1CAD Hitachi(日立) LVDS 12.1 800*600 3.3V 单灯大口 FIS-W21-D6L RM3251 FISD6(右1-3空,4-6电源,8-7时钟,11-10第一组,14,13第二组,17,16第三组)
全部接好后,插上12V驱动板工作电源,一按按键开关灯管点亮了,然后液晶屏慢慢白屏,看来这个屏供电有问题,用万用表测了下屏3.3V供电没有,测驱动板上却有,问题应该还出在改装的屏线上,量屏线供电线路的通断,发现地线不通,现在屏线接口都包好了,懒的拆了,直接剪断其中一根地线,把它焊在屏接口外壳上,插上电源按开关,成功,终于看到没信号的提示窗了!

网友:
楼主修手机的吧!飞线这么厉害!挺牛的我的屏改天也叫你给我改装一下!

网友:
不是修手机的,只是现在是学习阶段,很多配件都不齐,买的话很难买,也滑不来,这都是被逼出来的,省钱但是不省力啊!唉!

网友:
楼主做的真多。,驱动版也是自己刷的吗?

网友:
楼主做的真多。,驱动版也是自己刷的吗?
引用 网友A:

是的,买了个烧写头,很便宜的!

网友:
我的屏接口和楼主的一样,改好后用了几天后坏了,现在白屏,可能是屏坏了,还没去修,看了楼主花了 这么大力气来修我也应该努力下,呵呵

网友:
我的屏接口和楼主的一样,改好后用了几天后坏了,现在白屏,可能是屏坏了,还没去修,看了楼主花了 这么大力气来修我也应该努力下,呵呵
引用 网友B:

还得请师兄多指教啊?

网友:
不错,但是这屏幕800x600的分辨率用来上网很累

网友:
不错,但是这屏幕800x600的分辨率用来上网很累
引用 网友C:

可以调到1024×768!图片里用的就1024×768

网友:
动手能力很强

网友:
楼主,你很牛啊,有时间我也用我那老笔记本拆屏下来做实验

网友:
楼主 顶你
   真想跟你学习下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