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LGL1750SQ的MCU程序?

楼主(2010-05-20):
那个朋友修到过这个机器,求一个MCU程序。版本号:KMST V1.0,想换个通用驱动板上去。问题是按键的软排线的那种。不好接线,只有刷刷MCU看了。谁有的哈希望给个。谢谢了。。

网友:
对了。忘记说一点了。这个驱动板上还有个24C08WB这个8脚的芯片,不能确定哪个是他的MCU,有谁知道的告诉我一下,谢谢!!

网友:
这个板子不容易坏呀,说说是什么问题?这个就是MCU,加密的没有办法吐出来,一上编程器就挂了。

网友:
就是这个MCU ,现在的问题是通电没有任何反映了,按键也失效了。。虽然我已经改通用驱动板了,能正常了,就是驱动板的问题,不知道那里出来点故障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