手机进水了,怎么处理?

楼主(2010-05-20):
(无正文)

网友:
拆开用洗版水洗干净,在吹干呗、
手机进水了怎么处理专题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zt/300873-1.html

网友:
照楼上办,再加一条,烧点香看运气

网友:
先用自来水洗干净,然后放在太阳下晾干,再放在被子里捂上半天,基本上没什么问题

网友:
我有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187547-1-1.html这个土炮。
我现在拆开了,用酒精把电路板泡着的,泡一会后,准备放在土炮上烤,请问大家烤手机的温度调到多少度比较安全?

网友:
洗了,也烤干了,可是开不了机了,看来没有救了。

网友:
1# dcdzzz 第一步:手机进水后,首先把电池在第一时间内取下。这一点很关键也很重要,这个关系到你手机存亡与否。第二步:有条件的话用工具把手机拆开来用纯酒精清洁。第三:用家用的电吹风进行烘干。最后呢:清洁干净后把手机装好,试机。

网友:
下掉电池,用打气筒吹干水,放在取暖器附近烘干即可

网友:
一般遇到这问题最主要的是不要关机赶快拿掉电池,然后用热吹风什么的烘的干干净净的。没有一点水,要是有一点水搭上电池试,很大可能性就报废了。如果电路板上有水的话很容易把某一部分短路,这个后果就很难预料了。

网友:
电池挂了吧?插电源能开机不

网友(2010-07-08):
最好是用酒精泡主板,因为酒精有一定的亲水性,而且不会腐蚀主板。

网友:
电池取出,把主板拿出来再用自来水狠狠的冲上几次,捂上干净棉布,用手挥几下,让水沾在棉布上,把主板放进铁皮箱,我以前都是用装饼干不铁皮箱哦在铁皮箱里面挂上15瓦的灯泡,烤两小时就ok,以前我都这样搞,温度不会太高,就是忘记了烤上一天都没事
现在竞争很大,对维修行业俺心里很冷,因为俺家里的店面是在中学对面,从去年开始偶请上一个师傅,三个女工转卖盒饭了,一天除掉开支能赚上两三百。

网友:
用自来水不可取的。

网友:
手机进水后,第一时间里将电池取出。这是首要的

如果自己有条件(设备),可将手机拆开,取下液晶屏幕,将主电路板放进超声波清洗机内,倒上少许的天拿水(香蕉水),没过电路板即可。开机清洗。

完成清洗后,取出电路板,用放大镜仔细观察有无地方没有洗净,可用硬点的毛刷沾天拿水洗刷,一定要干净。然后用电吹风吹干电路板。如发现有芯片类腐蚀断线,一定要补线或是飞线。
电路板是除液晶屏外,都可以清洗的。

然后再组装起来,最好是用可调电源测试,能否正常开机。不能正常开机的话,只能送手机维修点了,希望渺茫。

有几个朋友是搞手机维修的,看过一些,嘿嘿

网友:
不是专业维修手机的,要是我,我会先断电,在拆机,用洗板水或酒精洗下主板,如果隔天的话,那就要注意看芯片或零件的引脚有没有被腐蚀的痕迹,如果有就要洗干净点了,洗好了上电试一下,亮了就没事了,如果不亮,就一个芯片一个芯片的拆下来看,芯片下面有没有水的痕迹咯。

网友:
手机的许多小的三角管,你看看有没有断角的,或是腐蚀开焊。

网友:
手机进水后,马上把电池去掉,在去天那水声表面滤波清洗,然后在用风枪吹干,
最后加电调至4.5试面看下开机电流正长不,然后在开机!
如开机电流不正长那需要一步步修了。
欢迎手机,电脑,家电给我、维修的朋友们加我114669738群号!

网友(2010-08-15):
一定要第一时间取电池,泡水的时间不能太长,还有上面说的运气了

网友:
最快速度取电池,最快速度吹干。一定要干了才能开机

网友:
第一就是要拔掉电池,不要关机,因为关机的时候手机也是在工作,可能会烧毁主板上的元器件。第二就是拆机,用酒精清洗电路板,再用家用电吹风吹干(如果是掉到清水里的话就直接用家用电吹风吹干)。第三装机后用有过载保护的电源调到4V进行试机,实际关键看能否开机·,开机后有无漏电现象。只要是刚掉到水里,就取出来,按上述步骤操作,一般都没什么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