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USB奇怪问题

楼主(2010-05-20):
昨天手机进了点水,但因急需考些文件到手机中,
就在手机未干前,把手机连接在了笔记本的USB口,可是电脑无法找到移动硬盘。
然后我就发现连接USB口的键盘和鼠标都不能用了,鼠标里的小灯能亮,但键盘一点反应没有,
重起电脑也不管用,设备管理器内的USB设备还正常。
奇怪的是U盘和MP4都能用
请各位帮忙看看问题出在哪了
谢谢

网友:
估计是供电不足吧。U盘用电量小,键鼠用电大,

网友:
你打一下中间两根数据线的阻值是否正常,正常的话应该是供电的问题

网友:
因为有两个USB口,两个都不能用,我查了下网上,说USB最容易导致南桥坏,我真怕南桥坏了,本来这本子还在保,屏坏了就让我给拆了,现在厂家肯定不给宝了,现在USB在坏,甚至南桥坏,我真是欲哭无泪啊
谢谢楼上的建议,现在我在上班,本子在家呢,只能晚上回家弄了

网友:
USB 保险烧了。供电低了

网友:
量一下信号线的对地阻值  无穷大就是南桥的事了

网友:
南桥应该没事,有事的话那其它的设备也应该用不了了,主查供电。

网友:
可以保修,主板只要你别动就行。。。打下USB阻值吧

网友:
现在问题是,屏被我大拆了,连那层铝膜都拆坏了,估计没法保修了。

网友:
如果是手机里有东西要拷到电脑里还可以理解,电脑里要拷到手机里??不理解,手机不能用了还着什么急?

网友:
外接鼠标,键盘能不能用啊,换个适配器试下

网友:
主板还可以保修的肯定

网友:
算了,我还是自己弄吧,就是暂时给我修好了,保不齐2月后电脑还坏,自己弄还能学点东西。
外接鼠标,键盘都不能用,我晚上回家用无线鼠标试试,也许能用无线鼠。
用什么适配器?这个东西我不懂。

网友:
谢谢大家,问题已解决,见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202724-1-1.html

网友:
我就是在售后修电脑的,你的主板还是可以保的,你要跟维修站的人讲点好话,就可以了!
像你这种能不能保就是维修站说了算的!!你去试一下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