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ENOVO T60奇怪的故障

楼主(2010-05-20):
IBM T60
cpu: T2500/SL8VT/2.0G/2M/667
北桥:945PM
显卡:ATI X1400(上面有四个显存)
南桥:GBM

故障:客户讲是自己刷了BIOS之后就坏掉了。我看故障可能是硬件有问题。
1.开机报警一长两短,不插内存三短。
2.有时按下开机键指示灯亮一下就断电。开几次后不断电就报警。
3.这种现像很可能是显卡虚焊。显卡、北桥、南桥都有底胶,很没把握修这台机子。但客人讲是刷BIOS之后坏的,非要让我给他刷BIOS,我就报着试一试的想法开始拆机了。当把主板拆出后我又通电试了一下,心里一惊,可以点亮了。心想肯定是显卡,没必要再去刷BIOS,于是又开始装,装的时修很小心,装到一半,我都会试一下,反复装了N次之后发现发下规律
“拔掉硬盘和光驱每次都可以点亮,装上就断电,不断电就报警。把主板拿出外壳,有时还可以进系统。装上很小的几率可以进系统,或者启动到一半就断电。不行时只要拔掉硬盘就可以点亮,有时也要拔掉光驱。拔掉硬盘和光驱,可以从USB启动到PE。
4.检查外壳也没有发现有短路或者有影响的地方。

让我想不通的是:1.根据报警应该是显卡,如果是显卡有问题,为什么拔掉硬盘和光驱每次都可以点亮(硬盘有换过)
                      2.把板拿出外壳,装上硬盘,还可以进系统,检查外壳没发现什么异常(都没锁螺丝)
                      3.也不是硬盘供电不足,只要把SATA信号线上的电容把掉两个,让她认不到硬盘,每次也可以点亮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4.我不信这是BIOS引起的,所以没刷。

网友:
今天再花一点时间,如果找不到原因就还给客户,搞桥太没把握了。等下再刷一下BIOS。

网友:
我以前搞过一个是X60的机器 ,和你说的是一样一样的  ,,拆下来就好用。装上就不行 。后来发现后面有一个螺丝,上太紧了就不行 ,上太松了也不行,,后来排除 。找到原因,就是硬盘和主板接触不好。你现在把硬盘地下垫块纸试试。

网友:
那你就先刷个Bios试一下,不行的话再修别的

网友:
刷BIOS的机子我一般都不修.太烦了

网友:
就像3楼说的,可能是因为螺丝问题,也有可能是接触问题,还有可能是光驱硬盘拿有微短路造成的...

网友:
建议楼主刷下BIOS,小心谨慎切勿扩大故障

网友:
笔记本刷BIOS和台式机主和刷BIOS不一样吗?我是新手,见谅

网友:
是一样的,选型号,备份原来的BIOS,在刷.刷了还是原故障在来查其他问题

网友:
BIOS刷了,还是一样。BIOS是在坛子里找的“T60独显万用BIOS,不会0192报错”已排除BIOS引起。
硬盘接口下面贴绝缘胶带也不行。
感觉还是桥的可能性比较大。
机子不修了,还给客人了。因为太没把握了。

网友:
不插硬盘可以点亮就不要在浪费时间搞BIOS了把我觉得。、我个人认为显卡问题几率大点、要不要做下显卡试试了

网友:
我有一片T60也是一样,待解决

网友:
这个是桥的 问题  北桥的可能大

网友:
会不会是南桥有问题啊

网友:
装的时候注意机器上的线,哟一次装机器后压到线了也就不亮了